昂达 a78gt/128m

楼主(2017-01-05):
触发不跑马。无复位。有内存供电,无cpu供电,cpu供电芯片rt8855,48脚EN有3.3,47脚和1脚都为0V,直接换掉,一路跑马

网友:
那么楼主的意思是RT8855本身损坏?

网友:
本身损坏,换了就一个,pg自己就出来了,pwrok也出来了

网友:
是有开启,但没有pwrok输出是吧

网友:
这种有图纸的最好查了

网友:
就算没有pg输出 也应该有cpu供电吧

网友:
芯片本身坏引起不出CPU供电?其他条件都没测,LZ运气真是好,这也是一种维修手段。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谢谢LZ,已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