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3PCIE3415资料

楼主(2017-01-05):
PI3PCIE3415资料,不是太好找,暂时只找到资料,没找到判断好坏的好办法,一排四颗这东东,看波形都没异常,就是不过显卡。

谁有好办法判断好坏,请指教。

PI3PCIE3415资料

网友A:
这是个PCI-E3.0带宽分配芯片,判断好坏的方法不怎么好解决,另外这玩意也基本不怎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PCI-E3.0带宽分配芯片,判断好坏的方法不怎么好解决,另外这玩意也基本不怎么坏。

修好一片了,判断方法很简单,很粗暴,从好板子上拆一个下来,换到坏板子上,换到第三个搞定,累半死。这东东坑人啊,一秒钟开关8G次,一两次接触不良就不过显卡。一个芯片24个开关,不好判断哪个开关接触不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PCI-E3.0带宽分配芯片,判断好坏的方法不怎么好解决,另外这玩意也基本不怎么坏。

24个开关*4个芯片=96个开关,哪个开关有毛病,怎么判断,得想个好办法。我这一打相同故障的MS-769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个开关*4个芯片=96个开关,哪个开关有毛病,怎么判断,得想个好办法。我这一打相同故障的MS-7693

这芯片我是头一次见识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我是头一次见识坏的。

我也是,以前同类故障,无视这小长条,换北桥,加焊小芯片都做了,才去动这小东东,这小家伙还不便宜,一个8块大洋。

网友C:
这玩意 我还没碰到过  修的还是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 我还没碰到过  修的还是少了

跟修的多少没关系吧,偶遇,9片同型号板子,都这毛病。也不查了,直接把四片换新,一组元件费32元,没得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