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笔记本电池供电芯片?

楼主(2017-01-05):
他们都说一般在电池接口附近?一般以38字母开头的,可我找了几个板子怎么没有看到呢?

网友:
一般是在电池接口附近,找到大电感,再找芯片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做维修的怎么会连充电芯片都找不到

网友:
先找充电电感  再找芯片 其实看得多了 看下芯片型号就知道了

平时多记录下

网友:
多多分析图纸,如果有疑虑就看图纸,分析下很快就会知道啦。

网友:
一般在电池接口附近

网友:
还是要看图纸,看数字能行吗

网友:
不是干这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