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插电自启动求助(已修复)

楼主(2017-01-05):
查了12v 5v 3.3 atxpg 待机5vab输出都正常,电源不插主板也自启动但是绿线还有3.7v,测7500的4脚有2.28v(这个电压是否正常呢?)。短接绿线4脚变成0v。
看了17楼的图纸后对比怀疑下拉电阻r23对地阻值,图纸18k,实物标识是1002电阻,拆下测量只有8.7k,更换10k上去7500的4脚电压恢复3.9v,不再自动输出,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网友A:
4脚电压2.3伏有点低了吧

网友B:
不短接绿线和地线,4脚是否也为0v

网友B:
查7500 四脚连接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C:
这个故障还是好修的,顺着绿线,检查一下吧,应该有短路的原件。

网友D:
楼主传几张电源的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4脚电压2.3伏有点低了吧

我估计楼主的7500坏了

网友A:
这是494电源电路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楼主先把7500换掉再说,4脚的电压没有被拉低到0v电源就启动了,估计是7500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楼主的7500坏了

直接代换,494芯片比较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短接绿线和地线,4脚是否也为0v

不短接2.2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电压2.3伏有点低了吧

正常 应该是多少V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短接绿线和地线,4脚是否也为0v

这样 测 是确定 是不是7500的问题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是494电源电路图,可以参考一下。

怎么我看图这么模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手机的问题

网友:
正常应该是3.9v左右,2.28有点偏低了,查一下4脚到绿线之间的各路原件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6038-1-1.html
可以看下 这个帖子 有电源 详细的启动过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查7500 四脚连接的保护二极管

是那个一个二极管 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还是好修的,顺着绿线,检查一下吧,应该有短路的原件。

版主说的是啊 线查绿线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传几张电源的图片就更好了..........

是的 支持上图 比较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楼主的7500坏了

论坛上 好像有7500各脚的 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494电源电路图,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单芯片的吧 估计楼主可能是7500+339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先把7500换掉再说,4脚的电压没有被拉低到0v电源就启动了,估计是7500坏了

会不会是 4脚 相连元件有问题 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代换,494芯片比较好找

7500也好找的吧 杂牌都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 4脚 相连元件有问题 引起的呢

也有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人测试过,4脚电压为4v的时候不启动,但是电压被拉低到多少v 的时候就会启动,已知的是拉低到0v肯定是会启动的

网友:
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07351-1-1.html

实测的各脚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人测试过,4脚电压为4v的时候不启动,但是电压被拉低到多少v 的时候就会启动,已 ...

论坛就有啊

网友H:
看来不是芯片坏了就是开启被拉低了,具体还要跑线路慢慢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版主说的是啊 线查绿线看看吧

支持,顺着绿线查,元件不多不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我看图这么模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手机的问题

电脑上看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是那个一个二极管 呢

有图不错,学习了,,,,,,,,

网友F:
翻了一些坏电源大多都是2921之类的单芯片还有两个7500的基本被拆面目全非,暂时不知道芯片好坏,试机的两个好电源一个是单芯片一个是主动式,还有4脚连接的两个二极管测量在线阻值正向580反向1200多,等下拆下来测量

网友I:
最好看看你等电脑功率  电源是否带得动。我遇见过电源功率不够也会重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翻了一些坏电源大多都是2921之类的单芯片还有两个7500的基本被拆面目全非,暂时不知道芯片好坏,试机的两个 ...

静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翻了一些坏电源大多都是2921之类的单芯片还有两个7500的基本被拆面目全非,暂时不知道芯片好坏,试机的两个 ...

拆掉任何一个二极管,看看是否还有同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不是芯片坏了就是开启被拉低了,具体还要跑线路慢慢查

感觉 还是的跑线确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顺着绿线查,元件不多不难查....

绿线 元件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不错,学习了,,,,,,,,

不知道是哪个二极管呢

网友:
看了17楼的图纸后对比怀疑下拉电阻r23对地阻值,图纸18k,实物标识是1002电阻,拆下测量只有8.7k,更换10k上去7500的4脚电压恢复3.9v,不再自动输出,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翻了一些坏电源大多都是2921之类的单芯片还有两个7500的基本被拆面目全非,暂时不知道芯片好坏,试机的两个 ...

看来 还是料板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好看看你等电脑功率  电源是否带得动。我遇见过电源功率不够也会重启的。

还有这样的情况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 还是料板少了啊

已修复,感谢提供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静待楼主的好消息.....

是的 等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任何一个二极管,看看是否还有同样故障。

是图中的 两个二极管吗

网友G:
上个电源实物图
标示下 更换电阻的位置

象按这样的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个电源实物图
标示下 更换电阻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