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修苹果5刷机报错-1

楼主(2017-01-05):
苹果5刷机报错-1伴随进度条走到一半多一点 机器是我收来练手刮胶值锡用的,没想到就被我修好了!

第一次修好一台主板坏的手机!给我很大的鼓励给我继续学下去的理由... 看看等手工练好了报个迅维的远程班吧 去实地实在是没时间 。这几天一直鼓捣料板值锡什么的新手都有体会吧!说难不是太难说容易也不容易总之修惯了笔记本那么大的板子一下改修这么精密的感觉眼都要瞎了,刮周边胶会把小电阻电容代跑,刮焊盘胶会掉点, 掉漆,总之没手感。
又跑题了下面说说这台机器是怎么被修复的,机器连电脑itunes刷机开机恢复模式伴随一串英文 恢复到一般多一点报错-1
论坛搜了一下说是基带电源,基带cpu虚焊或是缺供电,上可调电源电流0.12a测试基带电源输出全部没有供电 测试基带输入4.2v供电正常 ,断电测量各路供电阻值,发现PP_SMPS3_MSME_1V8这路对点大短路 其他正常 接着把这一路电感拆掉测试后继短路 吧可以看到的三个电容拆掉C209_RF c518_RF C517_RF拆掉还是短路直接1.5v烧鸡伺候 发现基带cpu边上的c516_RF开锅了 直接敲掉 测试阻值正常了插上尾插接上屏刷机测试刚开始走进度条就报错9 直接给我干蒙了一开始能过去啊不会是扩大故障了吧,搜了一下也没搞明白 接着换了一条新线刷机一路通过看激活亮机图    说说感觉哈比修笔记本累多了 一直小心在小心不敢动不敢摸的又是屏又是排线的都插着才好测量电压什么,不像笔记本 拿过来摔过去的.... 大神多分享分享经验吧...

网友:
看来数据线也很重要,竟然也报错9

网友:
同是学徒,加分鼓励!这数据线不好也报9,真奇葩

网友A:
无基带刷机后报-1,听dd们说无基带刷机后就测不到电压了,现在要怎么搞啊,新手望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B:
头一次听说数据线不好也会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基带刷机后报-1,听dd们说无基带刷机后就测不到电压了,现在要怎么搞啊,新手望大神指点下,谢谢

不知道啊 我是插着数据线插上稳压电源 插着屏显示恢复模式 测得电压 都没有输出 接着断电打各路阻值

网友C:
自己第一次修好一个坏件的时候,那种心情是无益于言表的,楼主加油!

网友:
这个修的很6 很细心啊~~确实我就是感觉这玩意 零件太小了~

网友:
上次拿一个练手  风速稍微大点 电阻 电容就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第一次修好一个坏件的时候,那种心情是无益于言表的,楼主加油!

对头版主 多谢支持

网友:
不像是新手了,

网友:
恭喜楼主这么幸运,在幸运之中存在必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听说数据线不好也会报错的

句容大神

    手机刷机是这样的……。真的……哈哈……苹果蛋疼。有时候节假日  星期6 星期天 也要小心……服务器维修

   也会乱报错……实地老师也讲过

网友:
哇,真有你的这

网友:
数据线不好有时候会让我们多走很多冤枉路    所以 备根好的线很重要

网友:
手机要的就是小心。

网友:
换数据线,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一点不像新手,楼主挺厉害的

网友:
报错9 就是电脑和手机通讯中断,正在刷机时拔掉数据线也报错9.

网友:
苹果不是原装线会出现问题,多刷几次,

网友:
这也行啊。

网友D:
很值得反思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值得反思的案例

周总分赚的够用了吧 嘿嘿

网友:
牛B哄哄的呀]

网友:
手机真要细心,真要慢慢来才行。

网友:
外备不良也会误导修手机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感觉不像新手维修。

网友(2017-02-04):
看来我们都要搞手机了。不好搞也要搞,苦乐悲欢开始了新的征程。手机的手工最重要。说难好像不难,其实也难,会了又不难。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12345刷分好幸苦

网友:
震撼的,技术勇气可嘉

网友:
跟我一样,我也有一台不开机的5S。。 客户不要的哈哈。。。拿来练手 上可调电源电流0.12a测试基带电源输出全部没有供电 听不懂。

网友:
数据线出问题会这样?短路的最喜欢

网友:
没有ID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