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2017-01-05):
笔者修理了比较多的E1920的电源板就发现个问题,此电源板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ICE2QR0665,比较简洁,坏的比较多!而且坏的时候特别会发现一个47PF的天蓝色的电容也会炸了!标号为C835,此电容还不好找,根据电路分析,起的是下尖峰吸收电路的作用!它还有个上尖峰吸收电路,由D832,C833,R831组成,这组电路一般的电源板都有!而那个下尖峰吸收电路用的不多!也就是C835可以不用,后来我还发现C835是造成ICE2QR0665损坏的根源,为什么呢?我也不太清楚,我找了一个大小和耐压差不多的电容换上,发现0665发热比较严重,把它拆了,0665微热,果断把它舍弃,电源板工作很稳定!笔者认为C835是画蛇添足的设计!

网友A:
这个电源的通病是电压不稳定,楼主说的这个还没有遇到,三星的设计问题?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来张图片啊 兄弟

网友B:
看来是设计上问题了。以前一直不知道尖峰吸收还有什么上尖峰下尖峰,多谢楼主

网友B:
再问一下有没有图可以发一个上来我学习一下

网友C:
只要0665的质量够好!不用那么多的尖峰吸收电路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换了个大点的电容

网友D:
指定不是画蛇添足了,厂家多用一个元件要考虑成本的

网友:
通用楼上的  厂家能省一个是一个 不会多放一个电容的

网友E:
我也碰到这么一个E1920NW  C835测量是好的 没去掉 最后是换板的

网友F:
手上有几块这种板都电压不稳定的或电源时不时可以开机

网友G:
我也是修了好几台这样的    c835基本都是坏的    还有些板 修好了 不接负载正常 接了负载 电压跳动 改修的都修了  还是不行   修的头大  最后还是换板了、

网友:
而且这个型号,最多山寨货!

网友H:
这个鸟板子,目前修稳定的很少,我后来直接换板了,怕返修

网友:
这个鸟板子,目前修稳定的很少

网友I:
下尖 峰吸收电路?
是连接开关管D极与地之间的吗?
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好的经验总结,楼主附上图 片更分析清晰

网友(2017-02-04):
上次那个E1920我是换板的

网友:
这个板子问题比较多,还有一种故障是冷开机第一次开不了,热了以后随便开关机。有个电阻阻值也容易失效。

网友(2017-03-09):
要是有图 就好了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的通病是电压不稳定,楼主说的这个还没有遇到,三星的设计问题?下次遇到试试。

看来 三星的 质量 也下降的厉害

网友:
是的 支持上图 新手可以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设计上问题了。以前一直不知道尖峰吸收还有什么上尖峰下尖峰,多谢楼主

是的 按是新手 第一次知道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下有没有图可以发一个上来我学习一下

估计楼主 没时间画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0665的质量够好!不用那么多的尖峰吸收电路的!

厂家 既然这样 设计 估计是有原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定不是画蛇添足了,厂家多用一个元件要考虑成本的

同意 厂家 肯定 有原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这么一个E1920NW  C835测量是好的 没去掉 最后是换板的

难道也是这个坏的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手上有几块这种板都电压不稳定的或电源时不时可以开机

也是 三星的电源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修了好几台这样的    c835基本都是坏的    还有些板 修好了 不接负载正常 接了负载 电压跳动 改修的 ...

看来 三星的 这款有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鸟板子,目前修稳定的很少,我后来直接换板了,怕返修

换板子 成本高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尖 峰吸收电路?
是连接开关管D极与地之间的吗?
电容质量问题.

是连接开关管D极与地之间的吗
一般都是连接电流检测电阻的吗

网友G:
这板子呀  我也修不了  我都修了好多  什么都修了 还是不行 到最后也是没办法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这板子呀  我也修不了  我都修了好多  什么都修了 还是不行 到最后也是没办法直接换板子了

修的电压出来了  接上负载就是不行 电压跳动   怎么修都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是 三星的电源板吗

是三星的,E1920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的电压出来了  接上负载就是不行 电压跳动   怎么修都修不出来

看来 还真是设计缺陷呢

网友J:
看来是三星的,E1920 通病

网友K:
这个板电压带不起负载有修好过,也有修不好的,全部落东西换了一样不行,好板上那个电容不要都可以正常工作的。厂家这个设计,一定有他的原因。。。

网友:
这种板修出来电压,接驱动板灯在闪。不好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看来是三星的,E1920 通病

这种板修出来电压,接驱动板灯在闪。不好弄

网友L:
兄弟是顶峰级的呀,没有修到那么复杂的。

网友:
存在即合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板电压带不起负载有修好过,也有修不好的,全部落东西换了一样不行,好板上那个电容不要都可以正常工作 ...

厂家 这样设计肯定有原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板修出来电压,接驱动板灯在闪。不好弄

看来 这样的板 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兄弟是顶峰级的呀,没有修到那么复杂的。

大概 是什么样的问题 都有的吧

网友:
防浪泳,保护作用

网友(2017-04-08):
问一下有没有图可以发一个上来我学习一下

网友:
不用时间长了不会还烧吧?

网友:
不用装它!没问题。久经考验的,但前提是那0665是正牌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