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12,触法掉电维修

楼主(2017-01-05):
同行送来一个联想笔记本,L412,接上电源,触法发现电流到了0.9,过一会掉电,基本确定没过内存。拆开机器测了下各个电感供电,基本ok。示波器测了南桥bios,瞬间可以看到波形,只是没过内存,去检测内存条件发现内存没有复位。我本着先易后难,找了个cpu带换下,这时候发现问题严重了,电流瞬间到了0.14,立马掉电。我也没动啥,咋这样。又换回原来cpu,问题一样。我再测各个电感供电,都有波形只是瞬间就没了。感觉头疼了,这时候想起三步调试维修,我直接断开cpu供电开启VRON,发现电流到了0.56a,不掉电。如图拆了PR1.更具三步法,接着拆除ICH_PWRGD这个信号,搜索图纸发现U28输出这个信号,我直接拆除U28,发现还是不掉电,到南桥时钟也是ok的。下一步就是拆除DRAMPWRGD.搜索图纸,发现这个信号是U51发出的,我直接拆除U51,发现还是掉电。我检测U51脚,发现2脚+1.5vcp_pg,没有电压。我直接去搜索1.5vcpu,发现PQ81没有输出电压,直接测了下PF8,居然是开路,直接飞线,再开机触法,电流欢快跑上去了。亮机。

网友:
搞了半天,保险嘛,这就是飞根线1块钱,知道飞在哪里就很关键的道理。

网友:
东西虽然小,过程很重要,思路是关键

网友:
思路清晰啊  厉害 学习

网友:
快狠准啊。你成大湿了

网友A:
三步调试法?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步调试法?是啥?

百度下就知道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