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N3010 报警8声 不显示 能读U盘

楼主(2017-01-05):
求助戴尔N3010 报价8声 不显示 能读U盘 已经丢一个月了 显卡已经换过新的了显存全部重新直球了 就是不显示 开始是1.05V没得供电芯片坏了换了就这样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8声报警应该屏或者屏线啊,屏线接口也要哥检查一下。

网友:
能读U盘什么意思啊。;楼主解释下

网友:
不显示 怎么看出能读u盘的

网友:
不显示,你怎么知道它能读U盘,这也神了

网友:
不显怎么知道能读U盘?

网友(2020-10-26):
应该是外接键盘大小写能亮吧,我的就是这样,去、1.05v1大短修好开机大小写亮不显示准备换个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