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70同行送修 不充电

楼主(2017-01-05):
话不多说,看板子bq737充电芯片换过 ,直接测量 充电流检测 SRN SRP  SRN电阻PR322 6.8欧 变成12欧  SRP pr321万用表蜂鸣档不响 阻值肯定变大 原阻值10欧 。
找6.8欧的电阻不好找 ,找了好多料板才找到。换上后,还是不充电,待机感觉偏高0.009 ,直接更换充电芯片,手里有BQ727直接代换
BQ737 待机0.003 充电电流上到0.870 ,修完,没技术含量,乱修

网友:
厉害,我都看不懂

网友:
BQ737这个芯片 在三代以后的机器上有用 华硕 仁宝代工的 都有 6.8欧姆的电阻这个 在笔记本上是不多见 一般都是0.几的会多点

网友:
1.SRN SRP为充电电流检测电阻 阻值不能有变化! 2.BQ737 BQ727可以直接代换!6.8 OHM 10OHM在充电芯片位置很容易找!

网友(2017-08-26):
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2017-12-25):
我 这 一个上电到0.5不动 各电压都 出来了 。高手帮我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