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进水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7-01-05):
iPhone6S 进水不开机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维修过程:

  拆机后,可以看到手机顶部进水,很明显腐蚀严重,蓝牙和NFC旁边的小零件都发霉了,仔细观察发现有一个电容由于进水有烧焦的痕迹。而且短路加电直接打电源表!

iPhone6S 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1

iPhone6S 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2

  抠掉C4040短路故障排除,电源表能开机了,扣上原来的屏不显示无背光,发现前摄像也有腐蚀的痕迹。

iPhone6S 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3

iPhone6S 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4

  换一个屏开机的画面出来了,但是后摄像打不开。

iPhone6S 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5

  开始测量后相头座子的阻值,没发现问题。继续查供电,发现没有摄像头2.85V,供电IC腐蚀了。

  从相头供电IC 4脚主供电腐蚀到主板第2层,直接拆掉不要,1脚借电显示座左上方的3V电压,借电飞好线。

iPhone6S 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6

  再打上绿油固定绝缘!

iPhone6S 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7

  处理完成后,装机测试主相头可以正常拍照储存了,所有功能测试无异常!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6S 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8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7进水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672-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居然腐蚀到了第二层,幸好可以借电

网友:
正好需要,感谢楼主

网友:
正好需要,感谢楼主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请问在哪里学手机维修

网友:
技术很好!修的漂亮!

网友:
写的还是很详细的,让人一看就懂

网友:
屏也坏啦  维修成本不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哪里学手机维修

当然是迅维喽!!!

网友:
我也想成为阁下一样的高手。

网友:
修苹果需要焊接技术好

网友:
手工真的需要练啊 需要学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进水机久啦确实不好修。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腐蚀挺深,不过幸好还能修复。

网友:
就是飞线后的故障率以后会有多少

网友:
分析和维修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B:
是不是要清洗一下电路板,以免后遗症

网友:
一般用洗板水要清洗干净

网友:
飞线手工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清洗一下电路板,以免后遗症
我也是抱同样的想法,毕竟腐蚀比较严重。

网友:
洗板水清洗应该是第一步做了吧

网友:
多谢了,看来思路很重要

网友:
手机三处故障,都是进水引起的

网友(2017-02-13):
朋友的一部6进水了,卖掉了,早知道来这里看看

网友:
技术好就是牛啊,,,

网友:
有用的案例顶 收藏

网友:
飞线!哪里到哪里!您怎么知道是要链接的!?

网友:
理论没有笔记本多,但是动手要求高
轩辕思天
确实是,手机维修理论没笔记本复杂,但是对于手工的要求却比笔记本高出不少,手工不行,修手机寸步难行。
详情

网友:
楼主技术 扛扛的,应当清洗、清洗。

网友:
腐蚀到第二层 还能修好 技术不错

网友:
学习了,很是羡慕敬佩会修手机的大侠

网友:
这样也能搞 行

网友(2017-07-28):
进水的机器用用故障很多的。除非把进水的地方都换了

网友(2017-09-06):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网友:
我最近几个6S或者6SP进水,都是屏幕先坏,是不是这个屏进水比较容易坏

网友:
牛得不要不要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