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基带刷机后报-1

楼主(2017-01-05):
无基带刷机后报-1,听dd们说无基带刷机后就测不到电压了,现在要怎么搞啊,新手望大神指点下,谢谢
新手收的机子,卖家自己刷机了的,刚开始不知道无基带不能刷机的以为-1就差基带电路

网友:
手机电路没有接触过  楼主重新刷回原来的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不能刷机,刷机报错-1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基带电源的问题,先换一个再说

网友:
这样的话只能把基带修好了   基带有问题刷机肯定不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基带电源的问题,先换一个再说

是啊,看了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先查阻值了只有

网友:
基带和基带电源,功放电源和各个功放供电先测一下,打值看下吧

网友:
先查下基带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