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4.0 贴纸K42JE 修改me,解决换桥后风扇狂转等问题BIOS

楼主(2017-01-05):
K42JR 4.0  贴纸K42JE,显存是显卡那面有四个,背面没装。原来是进水烧了ec和桥,换好后风扇狂转,修改me解决

K42JR 4.0 贴纸K42JE.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专点分    莫怪

兄弟,你这么水真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专点分    莫怪

兄弟,你这么水真的好吗

网友(2017-02-19):
不是掉电吗

网友:
华硕的机子bios问题真多

网友:
我最近就是,鲁大师cpu温度异常,cup核心才30多度,试试你这个

网友:
我下来试试看。。

网友:
楼上2个都很水

网友(2018-06-21):
都不说,好用还是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