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5 不进PE可以进UEFI 的U盘PE

楼主(2017-01-05):
客户讲机器原来系统是好的,他把硬盘从分区后,就再也没装上系统,U 盘,进PE 进度条那里屏就没显示,跑1.1 左右,用UEFI 的U盘就能正常进PE ,但GHOST 系统,在进度条那里没显示了?

网友:
S405的板载CPU的··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先确认你的设置和安装方法多正确吗

网友:
问题终于搞定了!

网友:
想不到原来会是内存条的,害的我BIOS ,CPU ,显卡,都弄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