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ED灯条问题

楼主(2017-01-05):
今天在反思一个问题,在网上买的LED灯条还带高压条,既然是LED接在电源板上的12V就行,为什么又多了个高压条,我把灯条接在电源板上的12V为什么借口焊接的地方发热冒烟?这是什么原理,难道是功率小小,引起的电流变大?

网友:
直接接12v起码电压就不够吧,高压条输出一般有三十几四十伏吧

网友:
接的那个板是开关控制的,没这个板,通电就一直亮

网友:
这是代用灯条,原装的叫升压控制板

网友:
冒烟,会不会是接反了

网友:
一般在24V以上

网友A:
那是是恒流板,电流是恒定的,有软启动电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B:
烧了就对了,,它要求恒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是恒流板,电流是恒定的,有软启动电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个三极管b极1.6v, e极1v,c极也会拉到1v吗?

网友:
你想的好简单

网友C:
看9楼
看9楼
看9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9楼
看9楼
看9楼

这个不存在拉不拉低   只是说 b级电压的大小决定  c  e导通的宽度   b级电压越大   c  e级导通的就越大 流过去的电压也会变大   如果拉低的话 除非电阻坏了 直接接地了

网友:
通用灯条是降压的电压 12V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存在拉不拉低   只是说 b级电压的大小决定  c  e导通的宽度   b级电压越大   c  e级导通的就越大  ...

也就是说三极管导通,把电阻看作是一个用电器,两个用电器串联,就形成了一个回路,电阻阻止一定,电压b极通过二极体到e极,压降到1v,电压一定,电流=电压/电阻=1v/1kΩ=1毫安。这个串联电路中,电阻之间流向的电流是1毫安,所以用电器的电流也被控制在固定的一毫安,

网友:
把原理吃透在工作

网友E:
我告诉你,现在这种显示器液晶屏改装用的LED灯条,配的恒流板很多人叫高压条或者高压板,实际上这款是减压的,这个灯条的工作电压是9V的,所以你直接接12V肯定会烧啊

网友:
LED灯条肯定要经过升压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了就对了,,它要求恒流的

这回答够气人的

不过LED的都是配套的,不能随便乱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告诉你,现在这种显示器液晶屏改装用的LED灯条,配的恒流板很多人叫高压条或者高压板,实际上这款是减压 ...

这个回答比较靠谱,我量过恒流版输出电压,确实在9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