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26V88X不开机

楼主(2017-01-05):
如题,海信TLM26V88X 待机5V-S 5V-M 有5V,STB无电压,通电前面板指示灯亮蓝灯,屏幕无反应,按侧面触摸节目+后,面板功能灯全亮蓝灯后两三秒即灭,无12 输出,请指导下从哪里下手

网友:
你先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主电源没有启动,,。。。

网友:
按触摸按键的时候,第一下只是激活,第二下才是确定选择。

网友:
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