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刷机 4013 求助

楼主(2017-01-05):
连电脑能识别,可读到序列号,开机就要求刷机, DFU 和 恢复模式刷机报4013 错误
iPhone

网友:
查硬盘工作条件 换硬盘 报4013是第几次报的

网友:
能读序列号换硬盘吧

网友:
CPU和上盖的问题。

网友:
我后来 折掉屏,刷机过了。 哈哈,你们猜得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