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亮机后十分钟的样子掉电了

楼主(2017-01-05):
Y400亮机后十分钟的样子掉电了   掉了之后 机器就微短了  这个之前的问题是不开机  把pq12旁边的电容换了之后亮了的  就是十分钟的样子掉电 就短路了   这个不知道怎么查   谁可以告诉我一下嘛   开到19v电流就一直跳   15v就不会但是15v开不起来         现在已经不短了   开机上电到0.9就不上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BIOS放错了   U5放的是4M的   U9放的是2M的  自己刷了BIOS不行把原来亮机的BIOS刷上去也是一样的

网友A:
看下显卡供电的4个复合管子 Y400掉电 跟显卡有关系!

网友B:
不是跑马掉电还可以

网友:
查供电刷bios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显卡供电的4个复合管子 Y400掉电 跟显卡有关系!

现在是微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跑马掉电还可以

是修亮了 用了十分钟的样子掉电 之后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
微短干桥可以不哦

网友A:
我问你 上管微短会待机偏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你 上管微短会待机偏高吗?

待机一跳一跳的 一下  0-0.14   0-0.01都有

网友C:
把主供电一个一个的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主供电一个一个的断开

现在可以上电了  到0.94就上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你 上管微短会待机偏高吗?

现在可以上电了  到0.94就上不去了

网友D:
微短,看看换电容那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短,看看换电容那一路

已经不短了 上电到0.94就上不去了

网友:
y400,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我修了4台都是去掉左下角电容就好了

网友:
掉电,蓝屏,不是通病或者BIOS的,都不好弄

网友:
这个机子显存爱坏

网友E:
短路应该一般不会是显卡的问题把

网友:
掉电之后 待机还在吗

网友:
估计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路应该一般不会是显卡的问题把

不是显卡是电容坏了  现在开机跑0.9了  这个机器的BIOS是2个   u5上的是2M的还是4M的啊

网友:
楼主万岁 很好很强大

网友F:
这是什么意思?可调19V时电流一直在跳不触发?15V时可以触发,但电流到0.9不亮机对吗?

网友:
现在新点的机器都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意思?可调19V时电流一直在跳不触发?15V时可以触发,但电流到0.9不亮机对吗?

不是  现在19v不短了     上电到0.9v就不动了

网友H:
贱人2楼 骗老子一片主板 老子操你码  生儿子没有JJ  操你大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贱人2楼 骗老子一片主板 老子操你码  生儿子没有JJ  操你大爷

2楼是哪个?骗你一片主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是  现在19v不短了     上电到0.9v就不动了

0.9不动应该不亮机吧?如果没动过其他,就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0.9不动应该不亮机吧?如果没动过其他,就还是BIOS问题

是不亮机  我去下几个BIOS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0.9不动应该不亮机吧?如果没动过其他,就还是BIOS问题

下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下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的

刷回原机备份的也一样不跑码吗?动过BIOS后要等等,看看久一点能否亮机

网友:
坐等 修好  学习一下

网友:
这问题就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回原机备份的也一样不跑码吗?动过BIOS后要等等,看看久一点能否亮机

等了十几秒都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抓一下内存波形如有波形就考虑BIOS而且这个BIOS是带ME的只刷4M的就可以了2M的不能动,如果动了2M的有可能要开两次机才亮或者要等很久才会亮机.

网友:
这机通病是背面显存,开机很久偶尔能亮,有的加焊可以,不行只能更换,跟BIOS没有关系。

网友:
刚修了台,故障为不跑显卡不掉电,一跑显卡就大电流掉电,换了显卡供电四个复合MOS,测试OK:

看图:

现在在跑FurMark(FurMark是oZone3D开发的一款OpenGL基准测试工具,通过皮毛渲染算法来衡量显卡的性能,同时还能借此考验显卡的稳定性。)
无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