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句高压板和零件

楼主(2017-01-05):
  • ME4435 與 ME4435-G 一样吗?能替代?   量起来G、S都12v,D 0V.   是否正常?
  • 求eup2589原理将图纸.  5腳 En 0V 、 c8是 0v

网友A:
一样的,但这通用高压条,可直接换,因为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但这通用高压条,可直接换,因为很便宜

大佬 能用那条换?

网友C:
通用的高压条都可以换 接几条线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用的高压条都可以换 接几条线就好了

接头不合,怎麽用?   版主…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能用那条换?

但不知道你这是多大屏的

网友:
接口不对,可以改线,接4根线,12V  GND   背光控制   亮度控制。

网友:
升压条就那几条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头不合,怎麽用?   版主…教一下..

通用的高压条上面好多接口的  你的是led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用的高压条上面好多接口的  你的是led的吗?

嗯. 一体機 LED 背光液晶面板. 要怎样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 一体機 LED 背光液晶面板. 要怎样改?

怎么样改 你得先有通用的条啊  先买了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改 你得先有通用的条啊  先买了再说吧

像这种要买那款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要买那款式?

通用得上面很多接口的    迅维的淘宝店里面就有  可以自己选一下

网友:
换通用条,改改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