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谁试过32g的ipad3只装一个16g硬盘用

楼主(2017-01-05):
如题!最近硬解一个32g的ipad3,正好有很久前网购2块写好的16g硬盘,由于粗心乱扔竟然丢了一块,焊一个上去刷机提示无效序列号。谁知道啥原因,谢谢

网友:
对这个机器没有了解,各渠道找单硬盘焊接位置  别把位置搞错

网友:
应该是一起装上才行

网友A(2017-02-10):
应该是需要2个硬盘都需要焊上去,位置别搞错了,你买的硬盘序列号写上去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需要2个硬盘都需要焊上去,位置别搞错了,你买的硬盘序列号写上去了吗

找朋友改写了原硬盘序列号,两块都装上了,已完美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朋友改写了原硬盘序列号,两块都装上了,已完美解决。

哦,看来必须装2块才可以正常刷机了

网友C:
可是我也试过,两块的只装一块, 也可以用呢, 已经很久以前了, 没见有别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也试过,两块的只装一块, 也可以用呢, 已经很久以前了, 没见有别的问题,

可以使用?是不是也需要刷写上序列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看来必须装2块才可以正常刷机了

那个硬盘有问题,原机硬盘改写序列号直接装两块,没试装一块。要装一块的话,应该装在远cpu那个硬盘焊盘上,原装16g的ipad3硬盘是装在近cpu的那个焊盘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硬盘有问题,原机硬盘改写序列号直接装两块,没试装一块。要装一块的话,应该装在远cpu那个硬盘焊盘 ...

哦,我看见论坛上有的人说装一块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是不是也需要刷写上序列号?

那时是淘宝买的硬盘 ,不懂别人怎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时是淘宝买的硬盘 ,不懂别人怎么写的

应该是使用专用的,硬盘读写设备写入的吧

网友:
换硬盘肯定要刷写序列号

网友(2017-03-26):
可以只装一个,前提是必须安装靠近CPU哪一个位置,提示无效序列号的情况需要对硬盘从新写入一个无ID的序列号

网友:
更换SN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