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ac751 图纸

楼主(2017-01-05):
  • ME4435 與 ME4435-G 一样吗?能替代?   量起来G、S都12v,D 0V.   是否正常?
  • 求eup2589原理将图纸.  5腳 En 0V 、 c8是 0v
  • 求图纸 量到EN脚到主板上

网友A:
你说的这两种场效应管都是P 沟道的场管。。在笔记本的保护隔离就有。。你主板来的EN开启信号都没有。。这个灯条不可能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两种场效应管都是P 沟道的场管。。在笔记本的保护隔离就有。。你主板来的EN开启信号都没有。。这个 ...

刚才把k72拆掉,让它有3V(en脚3v会开?) 还是没电.

网友:
en3v可以开启了   还是没产生电压 还有别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