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HD3 正常使用半个小时后突然掉电!

楼主(2017-01-05):
型号GA-B85M-HD3
使用半个小时后突然掉电!
电源 显卡 硬盘都换过。确认是主板问题。
掉电后重新开机还能点亮 再半小时左右又掉。
供电什么的都正常。网卡是坏的。吹掉还是一样
求解
显卡
掉电

网友:
补充: 开关针3.3V的电压 开机后电压会慢慢下降

网友:
刷个新的BIOS试试

网友:
因为总是半个小时的规律

网友:
同样,我也有一台,看你有没有修好…………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开关针的电压降下来的原因找一找

网友:
现在开关针电压就2.5V左右。居然也能点亮。我也是醉了。

网友:
最好用编程器刷个BIOS,你这个应该是BIOS里面的ME固件可能出了点问题。

网友:
我以前有一块也是这样,后来换个网卡芯片好了,你这个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定时掉电的 还是刷下bios看看吧

网友: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

网友:
开关针电压慢慢掉看下图纸查下都去哪里有谁提供供电

网友:
楼主看看有没有ESD原件,有的就拆掉吧

网友:
加焊了下CPU核心 正在测试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没有

网友:
呵呵 BIOS问题 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