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个思路绿被没被拉低12V都有电

楼主(2017-01-05):
有两块不同的主板,但是都是这个样,ATX各线阻值都正常,但是一接市电,电源风扇就转,但绿还有5V,其它线有0.几V,12V有4V,郁闷了,一块就是内存坏了上管冒烟,换了都没事的,现在就是一接电,电源风扇就转了,不跑码了,而且12V有4V在。求大神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板上面的短路的,手摸摸看那里会发烫

网友:
串压了,5VSB串到12V,5VCC和3.3VCC上面去。

网友:
应该是“没触发  可能是5vsb串到跟风扇有关的电路上了

网友:
板有短路或查IO

网友:
待机5V串到12V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