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242ca 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红一闪一闪

楼主(2017-01-05):
LG  E2242CA显示器   开机电源指示灯为红色   一闪一闪,屏不显。拆开后盖后把屏线取掉再上电源就白屏,请问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
直接改通用驱动板就可以啊   成本不高又快

网友:
测下上屏的5v电压有没有。。。

网友:
一般不是驱动板毛病,是电源带负载差。

网友:
取掉屏线当然是白屏了

网友:
估计问题在驱动板

网友:
屏线取掉干什么   取掉了当然白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 闪灯 电压带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