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mrst#无复位

楼主(2017-01-05):
版号是la-4103p,机器进水之后不开机,待机0.1有3,5V,没有gp,不出rsmrst#,也不出35V芯片发出的ec-rsmrst#,然后查35v的反馈,可是万用表每次点俩个分压电阻中间哪里,就有“呲呲”的电流声,然后35v也没有了,测了俩个分压电阻阻值正常,35v芯片换了症状一样,求助大家这是什么情况?

补充内容 (2017-1-6 13:34):
现在找官网提出的bios可以加电了,可是不良机,网卡芯片发烫拆了,加电到0.7左右,不亮机,问下cq40不装网卡芯片会不良机吗?网卡型号是8111c,没想到进水bios会出问题

补充内容 (2017-1-6 15:14):
修好了,还是bios的问题,没想到进水会导致bios问题,官方分离出来4个bios,一个一个试到最后一个才亮机的,也不知怎么区分这4个,只好试了,网卡芯片也烧了

网友A:
ec供电时钟复位 acin  bios  都查了吗

网友:
ec供电复位时钟都有,进水不能是bios吧?acin没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供电时钟复位 acin  bios  都查了吗

ec供电复位时钟都有,进水不能是bios吧?acin没查,它为什么会有电流声呢

网友C:
待机0.1这个电流有点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供电复位时钟都有,进水不能是bios吧?acin没查,它为什么会有电流声呢

不好说 刷了再说吧  一切皆有可能  查询ec的acin

网友A:
看看 3v 5v开启是不是ec开启的  要是就查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0.1这个电流有点大吧

我这个表不行,基本都是0.1

网友:
楼主万岁 很好很强大

网友D:
先修好  你的待机电压吧  51125也不难             没有规定你之前判断有35没PG是正确的  可能35这块本来就有问题呢

网友E:
5V没有,出不来PG怎么可能有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3v 5v开启是不是ec开启的  要是就查acin

有35v,一开始多打了俩个字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进来认真学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修好  你的待机电压吧  51125也不难             没有规定你之前判断有35没PG是正确的  可能35这块本来就 ...

有35V没有pg,一开始多大了俩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没有,出不来PG怎么可能有RSMRST

有35v没有pg

网友E:
这个PG是要EC的100脚上拉才有的吧
还是查一下EC的条件吧

网友F:
好像3.5vpg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3.5vpg是没有的

哦,看到了,说是需要出来rsmrst才能上拉为高电平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PG是要EC的100脚上拉才有的吧
还是查一下EC的条件吧

我先刷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