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HK320-51SP无输出已修复

楼主(2017-01-05):
航嘉冷静王HK320-51SP 短接PSON无任何反应
里面很脏老规矩,用水洗吹干  测待机电压 0V  绿线OV,无输出.

拆开里面检查,目测大电容,末级输出电容无鼓包,背面无烧痕

保险套了管看不到,用万用表测保险坏,说明后级有严重短路,拆下测量,发现桥堆下面烧黑了.

逐一检测元件 电容OK

检测整流桥 数值正常下面怎么会烧糊了呢?

开关管忘了拍照了 是2个13007  辅助芯片是DM311A 都OK
背面检查 贴片分压电阻,启动电阻,二极管都OK未发现短路
未防止意外,还是换一个桥,没一样的就 用GBU606 代换。在保险处接灯泡.防止炸,按理说要亮一下才灭,没亮,先不管,去下灯泡
装上保险,在测试,待机SB+5V 输出了 绿线5V输出了 。接上测试仪OK 各路输出正常!外壳忘吹干了,怕PFC有水 ,就这样测试了!

坏件

网友A:
支持下 看下修半桥 电源 渐入佳境啊

灯泡套个袋子 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 看下修半桥 电源 渐入佳境啊

灯泡套个袋子 什么情况

肯定是 安全第一,害怕灯泡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 看下修半桥 电源 渐入佳境啊

灯泡套个袋子 什么情况

是矿泉水瓶子,防止炸 安全第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 看下修半桥 电源 渐入佳境啊

灯泡套个袋子 什么情况

灯泡易碎   保护灯泡的

网友E:
这种电源直接串灯泡就可以启动的,不用换保险试.如果是主动式PFC的就没办法了,必须上保险,灯泡电流不够大,PFC电路不能启动

网友F:
我表示佩服,修个电源至于把半个板子的原件都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 看下修半桥 电源 渐入佳境啊

灯泡套个袋子 什么情况

你最近很少发维修贴子 怎么了

网友H:
安全第一,以免搞出第二个灯泡

网友I: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结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 看下修半桥 电源 渐入佳境啊

灯泡套个袋子 什么情况

灯泡放塑料瓶子里,不会被烤化了呀

网友K:
楼主的灯泡外面加保护壳子是个好创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表示佩服,修个电源至于把半个板子的原件都拆了。

我也是菜鸟 新手,不拆下测试,碍事看不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灯泡放塑料瓶子里,不会被烤化了呀

短时间没事,又不拿它来照明 怎么会化呀

网友L:
这款电源以前就修过,大电容和主开关管稍为节省了一点,功率标称比长城的ATX-300P4要好还高一些,以前修理时有串40W灯泡,那时是有闪亮一下的。通电时灯泡不亮只会是二种情况,灯泡功率比较大灯丝太暗没看到,大电容老化充放电很慢。楼主还要上主机大负载测试正常才算真正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 安全第一,害怕灯泡爆了

一般不会爆掉的吧 按没遇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矿泉水瓶子,防止炸 安全第一

灯泡不会炸的吧 顶多 钨丝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泡易碎   保护灯泡的

哦 原来是容易碎 保护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源直接串灯泡就可以启动的,不用换保险试.如果是主动式PFC的就没办法了,必须上保险,灯泡电流不够大,PF ...

感觉灯泡闪过之后 就没有持续的220v 供电了
但是有5v SB 也可以启动 等到 电容里边的电 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表示佩服,修个电源至于把半个板子的原件都拆了。

不是高手修的啊 技术水平高 知道关键测试点 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最近很少发维修贴子 怎么了

最近 没什么电源修了 就很少发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安全第一,以免搞出第二个灯泡

是的 一般情况下 有灯泡 保险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结果。。。。。。。。。。

结果。。。。。。。。。。 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灯泡放塑料瓶子里,不会被烤化了呀

不会吧 就瞬间 不是持续的 没多少发热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灯泡外面加保护壳子是个好创意

还是小心为妙啊 就怕万一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菜鸟 新手,不拆下测试,碍事看不清,

等遇到的多点 就有经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时间没事,又不拿它来照明 怎么会化呀

哦 是的 灯泡用的多少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款电源以前就修过,大电容和主开关管稍为节省了一点,功率标称比长城的ATX-300P4要好还高一些,以前修理 ...

是的 多谢指点

通电时灯泡不亮只会是二种情况,灯泡功率比较大灯丝太暗没看到,大电容老化充放电很慢
按也遇到过

楼主还要上主机大负载测试正常才算真正修好
按都㐊上主板测试 稳定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最近很少发维修贴子 怎么了

买点坏电源呀 学经验呀,我都买了很多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这款电源以前就修过,大电容和主开关管稍为节省了一点,功率标称比长城的ATX-300P4要好还高一些,以前修理 ...

多谢老大指点。学习了,灯泡好像是60W的,大电容 测试正常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还是小心为妙啊 就怕万一炸了

是的,别修个东西还伤了自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点坏电源呀 学经验呀,我都买了很多电源,

现在不买了 以前的买的 同行换的
现在品牌 杂牌一起有大几十个修好的 电源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觉灯泡闪过之后 就没有持续的220v 供电了
但是有5v SB 也可以启动 等到 电容里边的电 没了

你用200W的灯泡试就行了,电流最大都不到1A,烧不了什么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老大指点。学习了,灯泡好像是60W的,大电容 测试正常啊

哦 还得准备个100W 的   万一碰到大功率的 主动PFC 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是的,别修个东西还伤了自己

得时刻小心啊 时刻保持警惕 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200W的灯泡试就行了,电流最大都不到1A,烧不了什么东西的

按一般用60W的 也还行
上次弄的 TT550W 电源 用200W 直接看不见 灯泡闪 不直观 就用100W的 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结果。。。。。。。。。。 是什么呢

楼主已修好,你看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买了 以前的买的 同行换的
现在品牌 杂牌一起有大几十个修好的 电源呢

高手呀,都修好了这么多电源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得时刻小心啊 时刻保持警惕 才行

支持,修电源必须安全第一........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 看下修半桥 电源 渐入佳境啊

灯泡套个袋子 什么情况

是怕太亮了耀眼吧,我过去是用墨水给涂黑。

网友M:
是整流桥先击穿,然后把保险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楼主已修好,你看一看就明白了..........

没有电源实物图片 不知道什么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I:
高手呀,都修好了这么多电源了.......

按是新手啊 修点简单问题的电源的
慢慢处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支持,修电源必须安全第一........

是的 安全第一 得时刻谨记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是怕太亮了耀眼吧,我过去是用墨水给涂黑。

按都是里远点看的 也不会太刺眼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按是新手啊 修点简单问题的电源的
慢慢处理吧

电源的大都是简单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源实物图片 不知道什么位置

这需要楼主来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是整流桥先击穿,然后把保险烧了。

不说保险先坏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电源的大都是简单问题........

复杂的问题也不会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需要楼主来回答...........

楼主修好了 就不管按这些新手了 分享下图片 可以学习下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多谢老大指点。学习了,灯泡好像是60W的,大电容 测试正常啊

看你的图片电容数值不算好,稍大一点和容量小点都没问题,以前碰到过测1000UF的电解,结果测到1200UF,再用测电容内阻的ESR表来测发现阻值超标不少,直接就扔了,还有一些是容量没错但内阻超标也是没用的,所以你单测容量是不准确的

网友N:
一般情况下 有灯泡 保险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L:
看你的图片电容数值不算好,稍大一点和容量小点都没问题,以前碰到过测1000UF的电解,结果测到1200UF,再 ...

支持,电容的评价指标比较多,要综合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复杂的问题也不会修啊

高手都如此谦虚.............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按都是里远点看的 也不会太刺眼的吧

根据灯泡的发光程度可以判断电源是否有短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不说保险先坏的吗

一般是短路了,如整流桥击穿,保险才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你的图片电容数值不算好,稍大一点和容量小点都没问题,以前碰到过测1000UF的电解,结果测到1200UF,再 ...

没有电桥
电容表 大概判断下 好坏吧
万用表测的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般情况下 有灯泡 保险点.

是的 按都是串灯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支持,电容的评价指标比较多,要综合看.........

估计得考虑很多的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手都如此谦虚.............

确实技术不行 经常上来向高手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根据灯泡的发光程度可以判断电源是否有短路

这个还没注意过呢
会有几种情况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一般是短路了,如整流桥击穿,保险才会烧的。

哦 外边电压高 会不会 少整流桥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哦 外边电压高 会不会 少整流桥

通常外来的电压高是不会烧整流桥的,因为整流管或桥的耐压多在400V以上,但是大电容就会击穿造成短路,这时整流桥才会因短路电流过大而烧毁,通常过压保护(压敏电阻)是装在大电容前(整流管或桥后面)来保护的,如果保险管的电流选值得当而整流管足够大,多数只会爆了压敏电阻后烧保险管而已,连整流管都不必换,只要换掉保险管剪去压敏电阻就可以继续用(本站的一些帖子就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通常外来的电压高是不会烧整流桥的,因为整流管或桥的耐压多在400V以上,但是大电容就会击穿造成短路,这 ...

哦 多谢指点
以前见过DELL 的 电源 就只烧压敏电阻 后边没事的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