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g-111T 显卡无供电(供电芯片及管已换)

楼主(2017-01-05):
SONY vpceg-111T 显卡无供电(供电芯片及管已换)

接到这本子MBX-250 真是个坑,最初不上电是隔离坏,修完后上电2秒掉电测试发现南桥坏,换完桥后上电无显示!一测显卡供电不对仅有0.28V??FF=XX换完芯片及3个供电管后开机依然无供电……
BIOS也刷了3个,现在故障开机电流跳变到1.1左右(无显卡供电)无显。郁闷

网友:
供电都有检测电阻和回路的,先确定芯片的工作条件比如供电有没有达到额定的电压和开启脚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显卡也坏了。拉低了显卡供电?

网友:
有的显卡不是跑马后才出显卡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