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55b hd ver 6.1

楼主(2017-01-05):
映泰th55b hd ver 6.1  开机循环上电掉电,,不知道是不是缺电压,,H55的板子没修过,不知道大供电有几个,,,大神指导下

网友A:
H55和H61的差不多吧, 我也有个映泰H55的可以开机但关机重启,时序都正常就SLPS3关机后马上就来..

网友B:
内存供电1.5,PCH桥供电1.05,VTT总线1.1,核显1.1,PLL锁相环1.8,CPU供电1.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55和H61的差不多吧, 我也有个映泰H55的可以开机但关机重启,时序都正常就SLPS3关机后马上就来..

是不是也有pll  vccs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1.5,PCH桥供电1.05,VTT总线1.1,核显1.1,PLL锁相环1.8,CPU供电1.1

牛比的版主,,,,,按照你给的参数和H61一个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牛比的版主,,,,,按照你给的参数和H61一个样,,

不一样,比H61少VCCSA,另外核显供电是有了VTT总线供电之后就能出来,而H61必须是过了内出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比H61少VCCSA,另外核显供电是有了VTT总线供电之后就能出来,而H61必须是过了内出才行

版主你主要是修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主要是修什么的

现在这主板你看看缺什么供电,比如VTT总线,桥供电,PLL锁相环,核显,CPU核心供电,你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主板你看看缺什么供电,比如VTT总线,桥供电,PLL锁相环,核显,CPU核心供电,你一个一个的查。

你手上有这板的图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手上有这板的图纸吗

没有,相似的映泰H55板子图纸,论坛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相似的映泰H55板子图纸,论坛应该有

咯,我找下看看

网友:
大供电都是 内存 cpu   桥供电 总线供电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也有pll  vccsa

对啊,和H61的供电时序一样,只是有个外置时钟给桥

网友D:
LZ修好了没,是不是缺供电引起的循环上电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修好了没,是不是缺供电引起的循环上电掉电

修好了,,CPU座加焊下,,就搞定了,,

网友E:
这个板子我修过一次好像是总线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我修过一次好像是总线供电不正常

映泰的感觉就g41好修点,,,H61 H55都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