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开机电流档在0.7X 无显。接到2台同故障

楼主(2017-01-05):
同一天接到一公司2台Z370本子,无进液摔等,故障是开机无显,电流档在0,7X处。无拆修,本子成色很新

本子修复已经被取走,直接说结果吧:CPU供电电容的问题!加2颗330的即可-----懒的朋友可以直接用1000UF的电解电容(把引脚剪的尖尖的,斜着剪!想办法"扎"进主板上供电电容的两端!,是不是供电引起的原因一测便知!不过要保证必须是良好接触啊!否则直接会烧红电解电容的引脚!!)
因为板子没位置焊接另外也不想破坏或者飞线,直接在CPU旁的2颗滤波电容上摞加焊上即可。

PS:别说我无图无真相!!

网友:
楼主万岁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值得尝试的判断方法

网友:
通病来的么????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碰到过是通病吗

网友:
怎么判断??

网友(2017-02-04):
烧红电解电容的引脚?看来是多么痛的领悟

网友:
好的方法值得尝试、提高维修的速度。

网友:
是波形滤波不良引起的吗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0.7  的电流,CPU供电还出问题,看来这个机器亮机的电流 也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