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90Z 更换键盘后机器掉电,霉倒了。。

楼主(2017-01-05):
华硕VM590Z 更换键盘后机器掉电,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可以亮的,WIn8的系统,进去试了,确实是键盘的问题,开始订了一片键盘排线短了,正面接一个键都不能用,把排线反向接了一下,进系统按键错位,直接重新拍了一处,今天等新的键盘到了,装上去准备开机,结果掉电,电流是待机0.03   等一会儿0.04,充电灯为红灯,触发,就掉电,有的时候0.3掉,有的时候0.7掉,有的时候1.01左右掉电,板上的电压有的,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倒霉的事情,不知道哪位大哥修过或者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表示还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事确实比较烦。修好又没钱收,修不好还要赔钱。

网友:
倒霉哦。。我一般不修能亮的 主板,,容易策划皮

网友:
键盘铁皮碰到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