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8H61-M LX3 PLUS R2.0 REV1.03主板检测“MB"温度超标

楼主(2017-01-05):
求助P8H61-M LX3 PLUS R2.0 REV1.03主板检测“MB"温度超标,要查IO的哪个信号

网友A:
103  104  105这几个脚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103 2.89v
104 1.02v
105 1.0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3  104  105这几个脚电压是多少啊

103 2.89v
104 1.02v
105 1.0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3 2.89v
104 1.02v
105 1.03v

感觉103脚有点高了  你有图纸的话看看他们的分压电阻都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103脚有点高了  你有图纸的话看看他们的分压电阻都是多少

论坛没找到,108脚是负责检测MB温度的吗

网友:
打错了,103脚是检测MB温度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论坛没找到,108脚是负责检测MB温度的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你用电阻把那个脚的电压调到2v以下试试可以不

网友C:
看不出来,LZ有点位图吗?有就搜一下带THRM#或者HOT#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你用电阻把那个脚的电压调到2v以下试试可以不

调到1.03V还是不行,会不会想错了,会不会是哪个八只角的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来,LZ有点位图吗?有就搜一下带THRM#或者HOT#的信号

没点位图,只有R2.0 R2.03的但IO位置不一样,IO型号可能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到1.03V还是不行,会不会想错了,会不会是哪个八只角的温控芯片坏了

那你去把内存还是CPU附件的八角芯片干掉试试

网友:
这个报错还没见过   帮顶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电阻变值,。。。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你到官网刷一个最新的BIOS看看

网友:
没图还真不好晒,但感觉你的103偏高,其它不好查,估计写BIOS也没有用,还是IO侦测上的事

网友:
刷BIOS 拆那个八脚芝麻芯片都不管用

网友:
看了下P8H61-M LX3 PLUS R2.0 REV2.03的点位图中IO的55脚标识o_tr_mb我觉得很可能是MB温度的检测脚,只是没板不知道这IO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