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7-01-05):
今早接来一台联想Y470的独显笔记本,故障为:进Windows蓝屏,进安全模式可以正常使用,独显驱动禁用可以进系统,换驱动,换硬盘,故障依旧,看看论坛里面很多这样的故障,有刷BIOS的,有换U11的,故障一样,只能找图纸查了测量U11G级4个脚为3.3V,G S级无电压,看来故障确实是这样,不过不是这个U11

MOS管的4脚必需要为高电平,而要为高电平的话,必需要Q74场管截止,+VSB才能通过R344,R345加到MOS管的G级。而要使Q74场管截止,Q74的G极就必需为低电平,看图说明PE-GPIO1#和PX_MODE#只有都为低电平的时候才会使Q74截止,而实测Q74的G极有0V电压,换掉Q74故障解决,开机不在出现蓝屏的情况,这个通病论坛很多人发过了,基本上都是这几个管子的问题,如果觉得有需要的可以看看,随便给点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 Y470 la-6884p rev1.0 (intel 独显) .rar

网友:
Y470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论坛有的资料 附件就不用传了  通病位置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的资料 附件就不用穿了  通病位置了 ……

以后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