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_rst复位电压跳变的问题。

楼主(2017-01-05):
pcie显卡插槽的11脚3.3v
我的这个机器现在的故障是:复位3.3v跳变。被拉低,然后又3.3、。。。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都是拆拆拆,网卡,声卡。焊北桥。为啥不是南桥。是因为他都发出来了复位了,可能性较低。这是被后级拉低。
可是以上大招都放了,还是一样,请问,改怎么查呢?
时钟ok,加焊过北桥   技嘉880gm-dh2  am3的主板。

网友A:
哪怕是技嘉好主板,你上个AM3假负载或者坏CPU放上去,它照样闪复位。CPU到北桥的HT总线通讯不畅,北桥到南桥的ALINK总线通讯不畅,南桥到SPI总线的通讯不畅,都会闪复位,这个闪复位是桥在请求信号CPU的信号一直得不到满足,一直在重复申请。

网友B:
仔细测下其它小供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怕是技嘉好主板,你上个AM3假负载或者坏CPU放上去,它照样闪复位。CPU到北桥的HT总线通讯不畅,北桥到南 ...

没有图咋修啊  天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哪怕是技嘉好主板,你上个AM3假负载或者坏CPU放上去,它照样闪复位。CPU到北桥的HT总线通讯不畅,北桥到南 ...

一语点心梦中人啊,我以前一直以为的是,复位跳变如3跳0反复的话。我就理解成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去到了某个元件,然后某个元件性能不良,也就有了,我们遇到反复复位被拉低的情况时候,拆网卡,拆声卡,这些外设。既然遇到高人指点了,还有复位信号没线路不通,导致的复位闪。。。
这里请教下,我们平常的,我就会拿电压来对比的话。如果说,复位能量到了,但是如这种复位有问题的话。我还是忍不住我之前,最常规的维修思绪。(虽然知道这种维修的思绪是很低级的,但是有逻辑啊)
求指正:复位信号如果出来了,是不是可以代表着前面的信号正常。如pwrok。因为,前面信号如果不出来,按照步骤,是不会出来后面的信号,复位。可是,在我维修的生涯中。这个逻辑没啥价值。这里细细的像大家请教下:如果前面的pg出来了,但pg去到的电路有问题,也会影响到下一步,复位信号。可遇到的这种复位电压反复跳的情况。谁能告诉下我,为啥它会反复的复位。这玩意的逻辑,不应该就是南桥收到了pwrok后,开始发复位信号。复位信号是高电平了。如果有短路或者微短(仅仅是说芯片需要复位的复位电路这块)复位电压去到了,就会被拉低。可是,谁能告诉我,为啥这个电压反复的跳变。既然被拉低,或者微短。为啥会反复的发呢。只有反复的发,才会有电压反复的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怕是技嘉好主板,你上个AM3假负载或者坏CPU放上去,它照样闪复位。CPU到北桥的HT总线通讯不畅,北桥到南 ...

我再显卡插槽上,能量到复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哪怕是技嘉好主板,你上个AM3假负载或者坏CPU放上去,它照样闪复位。CPU到北桥的HT总线通讯不畅,北桥到南 ...

你好,请教一下,GA-hH61M-DS2 REV:3。0的主板开机滴滴叫不显示,不叫时,电源风扇与CPU风扇慢慢的停下来,瞬间重启然后再滴滴叫,这样反复,这是什么故障?在叫时候所有电压都正常。现在没脾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测下其它小供电吧。

其他小供电,怎么说?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语点心梦中人啊,我以前一直以为的是,复位跳变如3跳0反复的话。我就理解成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去到了 ...

能出全平台总复位,那说明之前的PG信号都正常,这个不论是Intel还是AMD,都一样。
AMD之所以反复的复位,那是因为CPU在满足复位时钟条件以后,发出ADS片选信号一直得不到满足,CPU会对北桥之间的HT总线自检一次,北桥会对南桥的ALINK总线自检一次,没自检一次,ACPI复位信号复位一次。你可以拿技嘉的AM3双桥好主板来,人为去掉南北桥之间的ALINK总线的精密电容一个。你会发现,上了CPU,它完全不走码,BIOS上面片选不到信号,整体平台会有规律,类似于脉冲信号的方式,不间断的闪复位信号。
如果是SB_PWRGD这个信号不良,确实也会导致闪复位,但如果你上CPU,你会发现,至少冷启动第一次的时候,BIOS是会有片选信号出来。因为这仅仅是信号不良,并不是整体平台通讯有问题。
Intel平台上面,如果是南北桥通讯有问题,它不会闪复位,要么复位信号全部正常,要么复位信号偏低,为什么说它不闪,不是因为真不闪,而是南桥向北桥发出请求的时候的频率非常高,它可也是1.8V-3.3V-1.8V这样的闪,但因为频率过高的关系,你的万用表根本量不到这个所谓的3.3V,而是一直1.8V。
Intel的DMI总线和AMD的Alink总线,本质上都是PCI-E 4X的衍生变形。只不过在通讯自检上面,2家不同的处理手法,造就不同的表现方式。
有些时候,要去分析,到底是外设芯片,信号不良,还是说桥芯片自身,通讯总线的事情。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教一下,GA-hH61M-DS2 REV:3。0的主板开机滴滴叫不显示,不叫时,电源风扇与CPU风扇慢慢的停下 ...

滴滴叫是检测不到内存,重点围绕内存工作条件来查,比如SPD,SMBUS总线,VTT,VREF,内存的时钟和复位,CPU座子到内存槽通讯总线是否正常,另外还有一个就是CPU必须收到PCH发出的DARM_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咋修啊  天天

我也不造

网友:
I/O 的126 109脚电压测过么,会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