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装战神 不触发 0.001

楼主(2017-01-05):
如题,版号是6-71-w65j0-D02
待机0.001 待机无3 5V 待机芯片供电 开启等条件满足, BIOS 刷过
待机芯片也换了。 无解
芯片

网友:
打值有无短路?待机芯片VIN,EN0,VREF,VREG5,VREG3,EN2过电阻接地,上下管反馈等等正常就继续换芯片吧

网友:
先修待机 芯片外围后级等

网友:
不知道EC是不是KB9012和8586以上的芯片,如果是的话最好刷一下EC试试看板号好像是蓝天的主板,明天我去看一下我那有没有这个的图纸,蓝天的主板好像有一个8脚的小芯片控制3V5V和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