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经典小甲

楼主(2017-01-05):
近来闲暇时间DIY了一台1696经典甲类功放,配合4年前开店时做的一对全频音箱,效果确实不错。由于是抽空做的,没有把制作过程记录下来,现在把成品发上来,也能看出来制作过程,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外观图,不打算上盖子了
1969年就能设计出来这样的功放,真是位大神。超大散热器仍然温度仍然很高,无奈加了一个风扇(联想品牌机上面拆的) 前后两块黑色的板是机箱侧盖切出来的,拆机环牛双29V,过超大电容(18000uf)滤波,稳定的向两个声道供电。电压平衡与电流调试了很久,最后还是定在了1.2A的电流,网友建议到1.5A,可是那个温度与CPU不上风扇一样,太烫了,为什么这么烫,百度给了我答案,不再去纠结了。人声效果真的让人中毒,真干净清脆。
喇叭用的是6X9椭圆形三分频喇叭,箱子自己钉的,贴了贴纸

里面的走线受一位发烧友棚焊启发,自己试了一下,比软线看着要舒服一点

内部结构

不知道联想会不会给广告费

这个是安装图

这是度娘告诉我为什么会那么烫的原因
A类功放(又称甲类功放)
A类功放输出级中两个(或两组)晶体管永远处于导电状态,也就是说不管有无讯号输入它们都保持传导电流,并使这两个电流等于交流电的峰值,这时交流在最大讯号情况下流入负载。当无讯号时,两个晶体管各流通等量的电流,因此在输出中心点上没有不平衡的电流或电压,故无电流输入扬声器。当讯号趋向正极,线路上方的输出晶体管容许流入较多的电流,下方的输出晶体管则相对减少电流,由于电流开始不平衡,于是流入扬声器而且推动扬声器发声。 A类功放的工作方式具有最佳的线性,每个输出晶体管均放大讯号全波,完全不存在交越失真(Switching Distortion),即使不施用负反馈,它的开环路失真仍十分低,因此被称为是声音最理想的放大线路设计。但这种设计有利有弊,A类功放放最大的缺点是效率低,因为无讯号时仍有满电流流入,电能全部转为高热量。当讯号电平增加时,有些功率可进入负载,但许多仍转变为热量。 A类功放是重播音乐的理想选择,它能提供非常平滑的音质,音色圆润温暖,高音透明开扬,这些优点足以补偿它的缺点。A类功率功放发热量惊人,为了有效处理散热问题,A类功放必须采用大型散热器。因为它的效率低,供电器一定要能提供充足的电流。一部25W的A类功放供电器的能力至少够100瓦AB类功放使用。所以A类机的体积和重量都比AB类大,这让制造成本增加,售价也较贵。一般而言,A类功放的售价约为同等功率AB类功放机的两倍或更多。

定了下一个目标,DIY一台胆机 人生嘛,折腾永无止尽。

最后祝坛友们新年快乐

网友A:
变压器上加那莫大一个风扇,这种好像变压器不会多热哦----管子散热器看似够大个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上加那莫大一个风扇,这种好像变压器不会多热哦----管子散热器看似够大个的 呵呵

变压器有时候温度特别高,估计功率小了,散热器也烫,加风扇也是无奈之举

网友B(2017-02-04):
你的这些功放主板都是拆机的还是别的渠道买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些功放主板都是拆机的还是别的渠道买来的?

有一部分是拆机的,有一部分是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部分是拆机的,有一部分是买的

那也比较厉害了,这个东西我都没有鼓捣过,只见别人在论坛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