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9882 PDF

楼主(2017-01-05):
FR9882是一个同步降压DC / DC转换器提供4.5V至18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和2A的连续负载电流的能力。 故障保护功能包括逐周期电流限制,输入欠压锁定,输出过电压保护和热关机。 此外,可调节的软启动功能,防止在开启时的浪涌电流。 该器件采用电流模式控制提供快速瞬态响应。 在关断模式下,电源电流为10μA左右。 FR9882提供SOP-8和SOP-8(裸焊盘)封装,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紧凑的系统解决方案和良好的热传导。

●从4.5V至18V的宽输入电压
●2A的输出电流
●从0.925V至14V的可调输出电压
●低RDS(ON)集成了功率MOSFET
●高效率高达93%
●固定的340KHz开关频率
●电流模式操作
●可调软启动
●逐周期电流限制
●输入欠压锁定
●过温保护,自动恢复
●10μA关断电流
●SOP-8和热增强SOP-8(裸露焊盘)封装。
●符合RoHS标准

●机上盒
●DVD,液晶显示器
●OLPC,上网本
●数据通信,XDSL

FR9882 资料比较难找,分享这个给大家,觉得好请加点分

FR9886 FR9882.pdf

网友A:
也就是说,这么小的一个芯片,能提供最大36W的功率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这么小的一个芯片,能提供最大36W的功率负载。

输入最大18V  输出最大14V,2A,,就是28W的话,也是瞬间达到,,,

网友:
这个是显示器上用的吗

网友:
液晶驱动板上用的

网友:
降压的 芯片   不好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最大18V  输出最大14V,2A,,就是28W的话,也是瞬间达到,,,

这玩意还是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