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VER2.0

楼主(2017-01-05):
一块技嘉GA-H61M-DS2 VER2.0的主板 关机后系统时间就不走了 进系统后时间也不对 用3个小时就会慢两个小时,已经刷了BIOS了 电池也换过 求思路 求办法

网友:
时钟那个晶振换一个呢,再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查RTC电路,电池座子附近的双二极管也要查,放一晚上后看看电池电量有没有明显减少,如果有,说明某个地方漏电。晶振和旁边的谐振电容也要查

网友:
这种一般是晶振和桥的问题 了

网友:
换双二极管,RTC电阻,晶振,晶振电容

网友:
不用atx电源,只上电池的情况下用示波器看看32.768晶振的波形,一般这种情况是因为RTC电路有漏电。
只用电池的时候晶振无法启振

网友:
卡了多点了下回复,不是恶意灌水

网友:
32.768K 谐振电容 电阻! 南桥!

网友:
rtc电路,你说的时间慢很多晶振问题

网友:
时间走的慢,RTC电路有问题啊,肯定有漏电,换32.768KHZ,谐振电容,电阻!还不行就换桥

网友:
注意查IO的 BAT电压正常不?IO连BAT 附近一个小电容……

网友:
谢谢大家了 逐一验证了之后 确定为桥的问题了。。。。没价值了

网友:
rtc电路查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