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61211T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7-01-05):
今天修到一个索尼PCG-61211T,刚开始不通电,拆开后盖,先量主供电,发现没有19V,量到时接口坏了,换了接口后顺利亮机,但是进系统很慢,卡到WINDOWS那里,扫描硬盘没有问题,于是装系统,发现一样的,XP WIN7 硬装都一样。。。。。死机,于是拆开主板发现触摸板下面有烧糊了的地方,处理后装机重新装系统,发现还是一样的,无意中发现死机的时候敲一下键盘就能往下面走一点,于是不装键盘,居然好了,第一次遇见这种问题的,进系统后装上键盘,发现键盘串键,郁闷

网友:
卡windows 卡LOGO 拆外设设备、外设芯片

网友:
把烧坏的地方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
清理清理应该就不串键了

网友:
键盘坏引起的问题多多

网友:
键盘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