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 Yoga 11s不开机

楼主(2017-01-05):
IdeaPad Yoga 11s进水,清理干净后,测无待机,先后换掉SY8208C和SY8208B后,待机有了0.030,但不开机,测待机3.3V正常,由于无图纸,维修陷入困境

网友:
5V待机正常吗  待机有点偏高了

网友A:
待机 0.03 偏高……

网友:
有微短路,待机高呀.没图没点位就难办了.

网友:
看下lis信号是否3,3v,低于3,3就是这个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 0.03 偏高……

你怎么看出来待机偏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