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的蛋疼维修

楼主(2017-01-05):
新接b460一台,故障不加电,心想可能好修,直接拆机,找到ecBIOS,刷刷试一下,刷完之后突然上电,以为就这么结束了,结果并非我想的这么简单,上电瞬间掉电,换BIOS接着刷,故障依旧,再换,故障依旧,换芯片刷,故障依旧,苦思冥想,啥原因呢,闲着蛋疼拔了一下BIOS电池,加电一试,卧槽,不掉了,兴高采烈装机,装完给客户看一眼,机器刚拿到客户面前,掉电,md,接着拆机,想可能是CPU旁管管有问题,换CPU旁铁壳管管,加电测,又上电了,没有太激动,想试一下,结果不出我所料,又特么掉了,蛋疼,接着修,没思路了,拿板子相面吧,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一个小电容和旁边电阻不太正常,放大镜一看,确实不对,拿烙铁干掉,啊!焊盘掉了,处理一下,焊好了,装机,收钱,game over
发帖太少,图片忘了,谅解

网友:
没图没真相   我还以为是线性开启的分压电阻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应该搞个图看着稍微好点

网友:
上次也搞了个差不多这个故障,刷一个BIOS用两次就又不加电了,最后是一键还原键进水腐蚀了

网友:
有点图就跟好、、

网友:
待机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吗、

网友:
看得这种电脑头大

网友:
观察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