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上电几秒跳变0.7掉电维修

楼主(2017-01-05):
   机器:联想U410
    板号:da0LZ8
     故障:上电几秒,有跳变到0.7,掉电,几秒后又重启
拆机,去掉开关板也是一样故障。
把内存去掉,触发到0.6A。不掉电。更换一条,原故障。(感觉过了内存就掉电,BIOS?显卡?)
打值,有的很低,才0.08。但3合一的,应该正常。测量线圈供电,除了集显没有,连独显都有电压。(还是怀疑BIOS,新机器显卡一般没问题)
谨慎起见,还是先测量一下,各路转换供电。对着图纸测:
触发后有。
待机就有出来。
给CPU的1.5V。两路都正常。
供电 基本没问题,测量一下信号,
第1,2,4脚电压都有且正常。(感觉信号也正常)
        刷个BIOS,触发亮机。
个人习惯是先测量基本条件,小问题,费点时间。

网友:
唉,看到开头就猜到结尾了  我今年会不会这么走运哦

网友A:
楼主,小白不懂,请问三合一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如果用示波器这机器估计比你这样看图要快点.直接抓内存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小白不懂,请问三合一是什么意思?

应该 是 南北桥 +CPU合一起的吧!

网友:
哈哈到最后还是刷个BIOS解决了

网友D: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抓内存波形,惭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抓内存波形,惭愧啊

SMBUS总线,2根,三代内存的200/202脚

网友:
请问SMBUS请问是怎么样的波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 是 南北桥 +CPU合一起的吧!

原来如此,现在的主板做的真牛啊。

网友:
插内存掉电,基本都市BIOS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台是 0.19 电流,无CPU供电,换过CPU管理IC 刷过BIOS  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种比较新的板子能上到0.7,  小电压肯定出来了。一旦发现没有集显供电我第一时间就是刷BIOS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示波器这机器估计比你这样看图要快点.直接抓内存波形

要是测试有波形呢?接下来干嘛?

网友:
维修   就是要心细

网友:
汗,程序的问题就是不可思议

网友:
新机器刷bios也是不错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测试有波形呢?接下来干嘛?

当然直接刷bios试

网友:
这小问题我一般都会刷BOIS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