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触发,无待机另类维修!

楼主(2017-01-05):
下午四点一个客户来到说是明天早上八点拿本去杭州!按照客户描述初步判定是接口接触不良。拆开之后接口果然坏了,换了接口以后准备报价收钱。
哎,通电无待机不触发。待机电压没有。rt8206a 测量线性供电正常没有en开启信号。由于客户着急。华硕机器还要查点位!我就想换了待机片子试试,一连换俩都不行,涛声依旧。
客户急我也急。心急果然还是不能吃热豆腐。让客户走明天早上来拿。
客户走了认真分析下不出待机的可能bios ec都是有可能的.测试bios八脚没有供电。测ec vcc供电只有1.86。呵呵这肯定不达标。快下班了。也没查资料的时间了。找到5v用显示器驱动板5v转3v给ec供电。终于开机上电。附图

网友:
用的1117吗

网友:
估计还是上啦排阻的事情 直接接省事。

网友:
华硕的机器好多都是待机只有5V然后转换成3V来给EC和BIOS供电的.

网友A:
这个貌似就EC旁边的一个5脚  打开点位找下  应该很好修的啊  怎么变成改电路了

网友B:
楼主,笔记本有显示器驱动板吗?怎么解释?

网友:
楼主用了个显示器5V转3V解决的吗?

网友:
既然找到问题了,怎么不修复

网友:
我也改过几次,华硕的没图纸,点位看起来又云里雾里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就EC旁边的一个5脚  打开点位找下  应该很好修的啊  怎么变成改电路了

客户催的急 五角换了一个 不行  直接改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笔记本有显示器驱动板吗?怎么解释?

嗯  你思路进入死胡同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太好修,要点位,要电路图,不知道为啥这么设计,

网友D:
说的不太清楚。。。也不说下是从哪里接

网友:
这是什么维修方法

网友:
学习了。努力追赶中。这都行。

网友:
这个有点位应该好修  1117转出来  楼主也是个人才啊  我没有用过

网友:
应急维修。如果时间不急的话,可以看点图来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催的急 五角换了一个 不行  直接改省事

不懂,所以才问你的啊?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EC的那个主供电不管没问题吗

网友:
待机坏了是吧?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不太清楚。。。也不说下是从哪里接

嗯  说的很清楚了 接5v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
我这个也是这个问题,我运气没那么好

网友:
这个客人还好讲    有的人讲就那个接口坏了     主板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