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条坏了,如何去找通用灯条?顺便找个发货商家

楼主(2017-01-05):
    同行送来联想b320一体机,有声音没有图象。仔细一看,有背光了。不是高压板,就是灯条坏了。拆开后,经过诊断,灯条坏了。我用万用表在灯条的接线柱上测量,发现有6个引脚。中间的2脚是分组串联灯珠的正极。其它的四个角是分组串联灯珠的负极。
   我给大家分析,这个灯条共有64颗。分为四组。每组负责16颗。常规分析,一个灯珠是3.3伏吧。
   我发现,现在,好多灯珠坏了。就是坏一堆。总不能一个一个的去换灯珠吧。我想的是,能不能,就像灯管一样,去换呢。有没有通用的呢。现在,有好多坏了的,没有办法去换。换原装的话,太贵了。或者,谁能很快的换灯条,有这方面的技术呢。以后,拿配件的渠道,就找谁家。你拿利润,我顺便学点技术。有这方面的话,和我联系一下。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用万用表测量,灯珠。有的亮度特别亮,有的亮度特别暗。特别暗的,算不算是坏的呢??还是纯粹不亮的,就是坏的呢。这是怎么衡量呢??

网友A:
通用灯条,用网上的点灯板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灯条,用网上的点灯板就行,。。

你是说,买恒流板带的那种灯条吗??灯条的厚度,不一样。装不进去哦。不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买恒流板带的那种灯条吗??灯条的厚度,不一样。装不进去哦。不能的。

原装的你认为贵,通用的又放不进去,那还能有什么办法,,那就一个一个换发光LED吧,那不把你累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你认为贵,通用的又放不进去,那还能有什么办法,,那就一个一个换发光LED吧,那不把你累死呀

有没有,就像灯管一样方便的灯条呢。原装的,不能用一个,去网上买一个吧???就没有更简单,快捷的办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买恒流板带的那种灯条吗??灯条的厚度,不一样。装不进去哦。不能的。

我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是换灯珠!其实换灯珠也是很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是换灯珠!其实换灯珠也是很快的!

你好,你有卖的灯珠吗??我买你的。我用万用表测量,有的灯珠,不是太亮的。是不是,也是坏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有卖的灯珠吗??我买你的。我用万用表测量,有的灯珠,不是太亮的。是不是,也是坏的呢??

我直接换灯条,升压板一起换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换灯条,升压板一起换之....

灯条的厚度不统一哦。有的放不进里面去。你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可以换灯珠的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量,灯珠.有的亮度特别亮,有的亮度特别暗.有的纯粹不亮的。肯定是坏的。稍微暗的,也算是坏的呢。有什么标准的测量方法吗??还有,你有灯珠吗。我问你,进点货。你加点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条的厚度不统一哦。有的放不进里面去。你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吗???

换过,能放进去,灯条套件一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有卖的灯珠吗??我买你的。我用万用表测量,有的灯珠,不是太亮的。是不是,也是坏的呢??

看看里面有没有发黑,灯珠的话在坏屏上面拆呀碎屏上面的有,笔记本屏上面也有的(有些灯珠方向不一样),不需要单独购买的,

网友E:
万能的淘宝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能的淘宝都没有吗

应该有的。太麻烦了。用一根,在发。麻烦。

网友F:
屏都拆拉还换灯珠,现在通用灯条厚窄都有,再说你换灯珠不怕其他的灯珠也有隐藏问题,到时候返工,小屏幕还好大屏幕,拆都要好久,安全起见,我遇到都全换这样用户话钱,自己拿的也安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屏都拆拉还换灯珠,现在通用灯条厚窄都有,再说你换灯珠不怕其他的灯珠也有隐藏问题,到时候返工,小屏幕还 ...

方便,给我介绍一个发灯条的渠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给我介绍一个发灯条的渠道吗??

https://shop115029528.taobao.com/index.htm?spm=2013.1.w5002-9363430975.2.jr07MW
我都在他这里买的你自己可以量下高度有2MM 。1的,长度不够自己修剪或加几个

网友:
有通用的,我修显示器都是用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条的厚度不统一哦。有的放不进里面去。你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吗???

目前还没遇到...

网友:
这么大的屏,灯条应当能放进去吧

网友:
有些放不进去,上次搞了台换灯,结果把屏搞坏了。

网友G:
前两天才换的一套,可以装进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前两天才换的一套,可以装进去的

你好,这种型号的,有代用的吗???我不太会换led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种型号的,有代用的吗???我不太会换led .

都是直接一套的,TB很多的,至于你说的装不进去,那可能是你的这种比较特殊吧,或者你把灯条取掉之后把背后的双面胶清理干净

网友:
要换灯条的,不要换灯珠,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