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开机跑码CE的技嘉G41MT-S2P没啥技术含量的维修实战

楼主(2017-01-05):
今天又碰上一个GA-G41MT-S2P的板子,上次也发了一贴这个板子修复的,对大神们来说都是小菜一碟的哈,自从天天逛了这论坛,涨了不少知识,学以致用一下

这个板子故障为触发不亮机,跑码卡CE,请出万用表东测测西测测
然后发现问题了,内存的118和238,没有电压
再请出图纸,一路查询,到过PCIE的B5和B6脚,同样没电压,

直到这里,这两货经过RN16的排阻到南桥吧
然后再请出位置图,找到RN16,
这年头要是没有位置图,又没有丝印,跑线是要吐大血的
量了下阻值,正常1K的电阻,只有0.5K左右

直接取下,别的主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上,

开机果然跑码了,亮了

感谢论坛的大神提供的图纸和维修思路,
再次奉上图纸和位置图

网友A:
电阻阻值只会变大,怎么会变小呢?再说在线测量,阻值偏小,也是正常的。如何断定电阻坏呢?

网友B:
这板这问题都通病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阻阻值只会变大,怎么会变小呢?再说在线测量,阻值偏小,也是正常的。如何断定电阻坏呢?

在线无上电测确实是0.5左右,换好后在线0.99,1k左右正常,有的地方确实在线会拉阻值,有的不会,我也不是很明白,这个位置是之前有修过另一张一样的,有特意测过,才敢断定0.5不正常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这问题都通病的了

有的是822排组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线无上电测确实是0.5左右,换好后在线0.99,1k左右正常,有的地方确实在线会拉阻值,有的不会,我也不 ...

应该不会是这个排阻坏,  即使这个上拉排阻只有  500 欧姆   , 也能过内存的。  这个上拉我做过实验  200 欧姆都可以。

网友:
要是没遇到过,感觉0.5也应该正常啊,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阻阻值只会变大,怎么会变小呢?再说在线测量,阻值偏小,也是正常的。如何断定电阻坏呢?

电阻也会变小,只是很难遇到,这么多年只遇到过一次在CRT显示器上。想当初还是个踌躇满志的维修学徒。当然楼主这例有可能是SM总线短路了(不是对地,是两个电阻之间)。相当于并连。所以1K变0.5K.这是猜的。

网友:
电阻变小,会没电压?桥知道电阻坏了拉低电压?

网友:
这俩货是南桥发出经排阻上啦的

网友:
有点启发,正好是手上有一块这样的问题板子

网友:
这个电阻就是变成0.5k也是会工作的(电阻变小修了几十年确实少又少),不知其原因?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主板!没事也像大师学习

网友:
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是这个排阻坏,  即使这个上拉排阻只有  500 欧姆   , 也能过内存的。  这个上拉我做过实验  20 ...

拆下来的排阻早上测了一下,竟然是好的,那应该是排阻的某脚可能氧化还是怎么滴就短接了,所以在板上量出现了一半的数值,这个问题可能只要简单的加焊或者重新焊一下就行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也会变小,只是很难遇到,这么多年只遇到过一次在CRT显示器上。想当初还是个踌躇满志的维修学徒。当 ...

嗯嗯,你猜的应该是对的,应该是这种可能,今早再测拆下的排阻,是正常1K的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有可能是上拉排阻虚焊。

网友:
阻值好的,电阻也有可能是坏的。
我就遇到过,拆下来量阻值正常,但是坏了电阻就亮机了。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很少见,除非是本身一端南桥虚汗损坏也会引起

网友:
简单的维修思路啊

网友:
排阻引脚氧化引起的系统总线异常.

网友:
感觉像是氧化导致接触不良,不一定是排阻坏。毕竟那个地方长年累月要受CPU风扇灰尘的侵袭,会氧化正常。

网友:
学习下,以后照着试试!

网友:
现在的主板 电阻坏的多 也不好查

网友:
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当地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么老的板该退休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一到手就知道什么问题,真是历害啊

网友:
CE是内存的总线问题吧

网友:
加焊排阻应该也会好的。。。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的确是很难找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