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电池使用异常

楼主(2017-01-06):
一HP本本,,拿来说是电池用不了,,插电开机进系统,,能检测到电池,,电量也显示100%,,,可一断开电源就没了,,客户自己网上买了电池换过,,因此可以排除电池故障,,然后拆机,,板号为LA-8662P    ,集显板的。。
发现电池电压为0V,接电时充电电压也是0V,,也没有充电电流,,那就看看充电电路先

几个电压都正常,,acok 3.3V稳稳地,,电池检测两个总线也3.3V,,对地阻值也稳稳地,,而且插上电接上电池电源接口那也是亮黄灯(充电中)的,,换芯片无果,,一个尿性,,那就去看看EC,,这种EC  BGA封装的,,要搞它,,一个头。。两个大,,先软后硬,,论坛下了个EC 的程序,,干上去直接不开机了,,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吧,算了,,刷回去还是再看看充电电路这边吧顺着引脚挨个测,,测到第四脚的时候发现是19V,,当时没在意,,后来回过头来,,才发现不对啊,,这个电压是去开启两个保护管的,,仁宝的应该是24V左右啊,,嘿嘿,,发现不对了,,之前能开机进系统都没想到这里,,直接找到保护电路

实测第一个管PQ102已经挂了,,好吧,,P管,,果断找个4407换上去,,加电池插电,,待机电流1.3A 稳稳地,,在纠结为毛这个管会挂时,看到主板贴着的那层皮有个地方凸起来了,,撕开一看,,两电容黑了,待机电路的,果断换掉,,电容都烧断路了,,原来是大短引起的烧保护管,,
  PS(仁宝主板好多大短路都会烧保护管,,比如戴尔的几款   还有联想Y470,,大家以后碰到多留意啊,,因为这个能开机进系统的,,所以就。。。。。)

罪魁回首

装机,,进系统,,测试充电,,放电一切正常

另,,付上这板EC程序   U6 8662p

网友:
最后那张   串图了

网友A:
管子直接穿了   还能进系统  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直接穿了   还能进系统  神奇

对呀😁,要是一开始就大短路就不用这么麻烦了,,被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