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45 板号:LA-8502P R1.0维修经验

楼主(2017-01-06):
此机器接手是开机屏幕倒数10秒待机主板运行正常,等待一会就会听见win7开机声音已经进入桌面 屏幕黑屏不显 开始以为显卡 毕竟是ati的卡吗!怀疑性 !最终我在论坛里下载了一个显示卡的程序256KB 插电开机显示了 特此奉上经验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类程序只能靠备份了。

网友:
我现在的是大小写等能切换 屏幕不显示

网友A(2017-02-14):
我的 跟楼主一样情况。。。也是 显示10秒关机,等一会就能进入win7桌面,我的有显示。。。但是 显卡驱动安装不了。

网友:
显卡型号是多少我的也这个问题 看不清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显示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跟楼主一样情况。。。也是 显示10秒关机,等一会就能进入win7桌面,我的有显示。。。但是 显卡驱动安 ...

那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2017-04-07):
你刷的是哪个位置的芯片

网友(2017-05-30):
程序打开错误啊

网友(2017-07-17):
引用 网友A:
我的 跟楼主一样情况。。。也是 显示10秒关机,等一会就能进入win7桌面,我的有显示。。。但是 显卡驱动安 ...

你的修好了吗?我也碰到了台跟你问题一样的,你是刷楼主的BIOS好的吗

网友(2017-10-01):
楼主,这个一体机的图纸你有吗?

网友(2019-05-01):
正好需要这个图纸,有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