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C上电0.5

楼主(2017-01-06):
如题,版号NM-A211 上电到0.55 BIOS刷过N多没用,论坛上说PU11坏的多 是个通病,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电流的,想下个图纸竟然要10分,哪个大神遇到过啊 指点下 不胜感激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故障也是0.55。所有的电压都有。有的时候电压跑1A多。CPU异常发烫。不知道你的一样不
。后来给客户换了一块板子。我测量的时候。0.5多就点亮了。

网友:
维修 下个图纸 10分不是什么问题的吧   急需图纸 没分可以联系相关版主 免费帮你下载

网友:
楼主十分都不舍得 那还修什么啊

网友:
有思路,十分能下到的还好,想下都没得下才坑

网友:
电压都正常,查复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