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求高手指导一下mini1 硬盘掉点后

楼主(2017-01-06):
硬盘掉点了。查看是连到CPU的。请问还有没有别的相邻的连接点 因为点位不是很熟悉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别的点
cpu

网友:
不懂,帮你顶顶,希望大师能看到。

网友:
显微镜下刮一下接住就可以啦

网友:
显微镜下看你可以看到线的横截面,刮开飞想就行了

网友:
点颜色对点颜色就行了

网友:
用料板划开表层参考接线吧

网友:
这个点太密了看久了眼睛都花了

网友:
修这个太花时间了 楼主还是换主板吧

网友:
就用楼上说法,显微镜,挖到,落地生根

网友:
划开主板表层接线吧

网友:
好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2017-02-07):
掉点了,刮开板层补一下吧,不熟悉的话就先找个废板刮开看一下

网友:
用放大镜!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