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第一次修苹果笔记本A1465进水!爽

楼主(2017-01-06):
接一台苹果笔记本A1465,版号找了半天,,原来是字很浅,凸起印在主板上的一行小字,不容易发现,是:820-3208-A
客户说底部进水,能开机,屏幕有显示,无背光!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修苹果笔记本,我完全没拆过苹果,主板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他的固态硬盘在哪我也不知道,心里完全没底,想放弃的,想找个借口退掉这单,但是搞技术的都有点脾气,都不想服输,这次是难得的机会,就算修不好,起码也见识了苹果机器的内部,也值了,只要细心,别扩大故障,大不了修不好,机器还给客户,所以我接单了!
客户不走,看着我修,我没拆过苹果,背壳有很多螺丝,我却找不到一把合适的螺丝刀,拧不下来,只好找一字螺丝刀慢慢拧下来,螺丝都花了,
,接着打开后盖,就能看到主板了,原来很简单啊!把电池下掉,所有螺丝全部拆掉,一点不复杂,

发现屏幕座子进水,清理后,发现没有腐蚀原件,只是屏幕接口座子的第3,4脚断线了,
打开图纸,先看看是什么定义,
第62页说是显示部分连接器,就是显示座的意思,翻到62页

发现62页这个J9000是41个针脚的,但是实物图是30个针脚,难道图纸不对!打开点位图看看吧!

点位图上是30个针脚,再看图纸,图纸上33到41其实都是接地脚,后来拆掉座子才知道座子下面有几个接地点,所以图纸是对的,

查第3,4脚是PPVOUT_SW_LCDBKLT,追查3,4脚的来源是

通过U9701的B1,B2脚不停的开关,使L9701电感升压得出一个很高的电压,这个电压既是给屏幕背光供电使用的,放大镜下观察很明显这两个脚已经断了,怪不得没有背光呢!用万用表打阻值,有450,应该没有短路,那只要把短线接起来就好了!

测量3,4脚的电压,不接屏幕有12V,接屏幕有46V,看来升压芯片是好的,没有坏,楼主运气不错哦!

于是想用烙铁强行焊好3脚和4脚的断线,折腾了5个小时还是失败了,没办法,只能从深圳发屏幕座子!下图是我焊接后的照片,还是焊不上,失败!

于是从网上订座子
座子一到,立马拆旧座子,快克857DW风枪,温度380,风力5档,30秒融化拆掉,再换上新的座子,用的快客936A电烙铁,感觉力不从心,拖锡费力,
这台电脑修好,我立马换个快克203H!!!

焊好之后怀着忐忑的心情试机,希望屏幕和屏线不要被烧坏

真是老天照顾我,让我顺利修好机器!
总结:大家碰到高端的机器不要害怕,其实拆下来比其它笔记本更简单!修上面的电路也不比其它笔记本复杂!
大胆的接单,不要怕弄坏,只要细心,相信每个技术员都可以修苹果笔记本!

网友:
不错啊!楼主修好了,我用的也是快克857DW的风枪,感觉很好用的,电烙铁是快克236的,也很好用。

网友:
苹果维修好了,几个以后就感觉不复杂了。

网友:
楼主应该第一时间买个苹果的螺丝刀,,

网友:
苹果真心没搞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就是钱

网友:
没有修过,不会装苹果系统

网友:
是啊   胆大心细才最重要

网友:
还是修苹果的赚钱呀

网友:
好的。学习了。手理也有一台同样问题无背光,以订芯片,等待中。

网友:
进水的 什么都有可能 保险烧啊  断线啊 座子烧糊啊  都遇到过。。。苹果其实没有什么  多修几个 就有感觉了

网友:
我想买个二手的笔记本来研究下,谁知道一看,贵的吓死人啊。又慢还又贵。不值得。

网友A:
楼主,3和4脚断线,你买座子装上就好了吗,那3和4脚线有没有接上去呢,看的有点糊涂了。

网友:
我有一台1502  开机声音都有  就是不显示

网友:
苹果比其他机器好修  既有图纸也有点位找原件不费力   就是修ec要买料板

网友:
修苹果很NB吗? 哎 我得看看歼10配件到了么  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3和4脚断线,你买座子装上就好了吗,那3和4脚线有没有接上去呢,看的有点糊涂了。

3脚和4脚主板上没有断线。,是显示器座子烧断了,导致主板上的供电无法走到屏线里面,所以换个座子就好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回答

网友:
看来只是需要比较细心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厉害,,我第一次修的苹果是不触发,,为了修它,,我还特意晚上花了两三小时研究苹果的时序

网友:
人生的第一次

网友:
修一台好几百了

网友:
笔记本原理大致差不多 苹果只是相对复杂点 加分了

网友:
快克203H已经买了!试了超级棒!350度拖锡超级爽,不虚焊!事半功倍!750元入手!

网友:
好的,赞一个,鼓励

网友:
楼主可以 多修几次就习惯了

网友:
敬而远之,,要知难而上

网友:
维修苹果出成绩了,加分

网友:
第一次秀苹果就这么厉害有前途

网友:
学习了 经验值得保留

网友:
其实苹果一点也不难修

网友:
第一次修就这个吊!撸主可以的!

网友:
没有强大的经验跟功力 在加上运气 让你修个苹果发发发

网友:
不错呀,楼主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以后不想发帖了,吗的写帖子半天,才给我加了24分!吗的!!!!!!!!!!!!!

网友:
苹果的机器除了电池和键盘,其他的部件拆起来不要太简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