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1963wc 不通电

楼主(2017-01-06):
li1963不通电 300v有 无后继输出 周边料件正常    换下7575bgr 和开关管  装上7575ps 和9n60的开关管 轻松解决

网友A:
电源芯片和开关管坏,难道就没有爆保险???

网友:
无图无真相哦

网友:
一般都是这个芯片坏

网友:
7575坏的多 也比较常见

网友B(2017-05-14):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和开关管坏,难道就没有爆保险???

可能只是性能不良而已吧 并非短路  所以保险不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只是性能不良而已吧 并非短路  所以保险不爆

开关管G-S 极短路,D-S没击穿性损坏是不烧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