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开机大电流,无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1-06):
iPhone6 Plus开机大电流,无显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开机大电流,无显示。

  维修过程:

  接客户一台iPhone6 Plus,故障为开机大电流,无显示,要求保资料,不能刷机。

iPhone6 Plus开机大电流,无显示维修 图1

  首先测试U1202主电源输出电压,发现PP_CPU这组线路出现接地。一般情况下主板电坏或者电源损坏都有可能造成此故障,最坏状况就是CPU问题。接下来测量主板相关电容电阻。

iPhone6 Plus开机大电流,无显示维修 图2

  拆机测量周围电容电阻以后,基本排除小原件问题,那只能先拆除主电源U1202了。

iPhone6 Plus开机大电流,无显示维修 图3

iPhone6 Plus开机大电流,无显示维修 图4

  拆掉主电源以后夹表主板不短路。再测试对地阻值也正常了,由此可以判断主电源问题。

  拆除主电源。

iPhone6 Plus开机大电流,无显示维修 图5

iPhone6 Plus开机大电流,无显示维修 图6

iPhone6 Plus开机大电流,无显示维修 图7

  查看相关通路:

iPhone6 Plus开机大电流,无显示维修 图8

iPhone6 Plus开机大电流,无显示维修 图9

  更换主电源,装机测试。

iPhone6 Plus开机大电流,无显示维修 图10

  正常开机,久违的LOGO出来了,故障完美解决。

iPhone6 Plus开机大电流,无显示维修 图11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点位图机相关资料是哪来的??

网友:
这个芯片还好搞。

网友:
显微镜下操作啊.累眼.

网友A:
我想开始学手机啦   招学徒吗

网友:
装备专业~~技术牛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开始学手机啦   招学徒吗

来迅维呀!技术杠杠滴!!!!

网友:
能修苹果手工要好。我要多练习,争取也成为大神一样的平凡人物。

网友:
楼主又来发好贴了,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开始学手机啦   招学徒吗

来迅维,保你不虚此行!

网友:
主电源无缘无故 为啥就坏了呢

网友:
楼主手工很棒啊   我要是拆电源   CPU肯定也会挂

网友:
有什么小窍门吗  分享一下   拆电源的

网友:
楼主的基础打得很好,维修思路准确,加分。

网友:
修手机比修电脑更需要耐心!

网友:
焊工 心细 技术

网友:
修手机很考验焊接技术啊

网友:
好想去迅维学习

网友:
一直都在自学修手机,可进步始终不大,接触也少,我一直都在巩固理论

网友:
比较细仔的维修思路